150买的艾美特落地扇换主板要90多

楼主(2021-06-22):
电风扇不到两年就坏了,拿去艾美特指定的售后服务中心检测后说要换主板90多元,我说修不了吗,售后的说修不了,到底是哪里坏了?按开关没有反应了

网友A:
发个图就知道哪里坏?论坛是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就知道哪里坏?论坛是CT?

第三图最下面那个最大四方块东西标470nf,我测只有271nf,再上次那个小点的四方块电容标100nf,实测271nf,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两个坏了?

网友:
画图,测关键电压。电容通常是减低不会增加的

网友B:
这么巧 两个测量出来多是271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巧 两个测量出来多是271n

小那个在250多到271左右,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大

网友:
电容在线测不准,建议断开一脚或取下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那个在250多到271左右,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大

250测得271是正常的,把大的470的换了吧,又是阻容降压~~~

网友:
现象要描述详细些 , 比如: 有没有灯亮 ,和正常有什么不同。。

说不定大家还能帮上忙。

另外板子的正反两面要高清大图。   现在这样基本看不清。

网友:
要焊下一只脚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