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求功放块AD82584D引脚功能资料

楼主(2021-06-28):
昨天接修一台海信LED49EC520UA液晶电视,故障是有图像没有声音,AV.HDMI 1.HDMI 2.分别试之,都是图像正常无声音,功放集成块的型号是 AD82584D,请有此集成块资料的师傅提供一份,谢谢

网友:
网上有啊!

楼主:
谢谢2楼回复,

楼主:
刚刚修好了,是贴片电容C461击穿短路,AD82584D第15脚对地短路,在废主板上找到一只同型号的芯片装上去,好了

网友(2021-09-08):
引用 楼主:
刚刚修好了,是贴片电容C461击穿短路,AD82584D第15脚对地短路,在废主板上找到一只同型号的芯片装上去,好 ...

好样的!这样都能找到,你也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