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汽车中控屏新换的?其它正常。

楼主(2021-07-06):
各位老师好:汽车中控屏新换的,倒车时屏幕上有横纹杂波,怎么处理?其它正常。谢谢

楼主:
加了一个倒车继电器,还是不完美,还是有小杂波...

网友:
既然其他都正常,你们为什么不检查摄像头的相关连接

网友A:
我觉得是接地不良,我加的侧视摄像头就是这样,用根导线直连车架就很好,拿掉就有条纹,当然也有可能是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接地不良,我加的侧视摄像头就是这样,用根导线直连车架就很好,拿掉就有条纹,当然也有可能是干扰. ...

对  接上接地线  然后触碰摄像头外壳  看屏蔽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接地不好,干扰

网友:
加一个电容解决

网友:
解决了吗

楼主(2022-06-26):
来晚了对不起各位老师,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