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17吋CRT显示器高压包的匝数

楼主(2021-07-07):
请教 17吋CRT显示器高压包初级绕组的匝数

网友:
大师要绕高压包? 你搞不定

网友:
楼主这是高手啊!

网友:
显示器的包比电视机要求高多了,
不易仿制。

网友:
有人研究过这个课题吗

网友:
不同品牌,不同型号,即使都是17寸,绕组的匝数是不一定相同的,

网友A:
咋就要这样烧脑?
黑白还有可能,彩色的就算了,分体的基本没有见到过。
黑白的,也就是80年代以前的产品中见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咋就要这样烧脑?
黑白还有可能,彩色的就算了,分体的基本没有见到过。
黑白的,也就是80年代以前的产品中 ...

17寸黑白三洋电视,高压包5-6  17圈,1-6 22,1-3 7,4-2 7,  0.51线。高压包0.08线  2600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17寸黑白三洋电视,高压包5-6  17圈,1-6 22,1-3 7,4-2 7,  0.51线。高压包0.08线  2600圈 ...

首先看看主电压是不是和国产的类似,12V左右。如果是,国产全联一体化高压包应该能代替。淘宝这样的一体化高压包应该不难买。

网友:
前所末闻,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