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 空调面板有时会产生共振噪音

楼主(2021-07-16):
用了好几台挂臂式空调发现半夜偶尔空调面板共振发出噪音,虽然大多情况下用手按几下面板共振噪音就会消失但是也相对麻烦了些,不知道有啥好办法解决。

网友A:
外面贴胶布 , 或内面贴双面胶 。

话说,格力美的之类的外壳比较厚 ,这个现象基本没遇到。

网友B:
室内机漏水,共振,能修的让你怀疑人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面贴胶布 , 或内面贴双面胶 。

话说,格力美的之类的外壳比较厚 ,这个现象基本没遇到。 ...

外面贴胶布也太难看了吧,看来还是在内面贴些减震材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室内机漏水,共振,能修的让你怀疑人生

我想简单在面板里面贴些减震材料,其实共振噪音也不大就是夜深人静的时间就能听见应该是送风电机振动导致的下次我改变一下风速试试看。

网友C:
可以先用些减震材料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用些减震材料来试试

是呀,这种小问题就算解决不了也只能将就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