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空调e6故障特殊一例

楼主(2021-07-24):
接修一台格力GRJw819一A1主板,客户说开机报e6,拿到主板目测c119大电容顶部炸裂,经检测两个整流桥功率管有短路,拆下两整流桥测量是好的,再拆下功率管发现已击穿,模块大致测量也是好的,拆下大电容发现正负极也短路,底下滤波板上保险管己开路,换上电容,保险管,功率管,其它地方也未见短路现象,然后通电,主板上绿灯闪烁,一会检测仪还是报e6故障,NS之间电压十到三十伏之间跳变,查遍通讯电路到cPU之间元件也未见异常,一时维修陷入困境。第二天在百度上看到有说有的格力板子不能用检测仪代内机检测,于是报着试试的心理到客户家连内机板一同拆回来,连接好线,内风机,传感器并开机,压机终于启动,内机显示板也不再报e6故障,一切运转正常。压抑的心情也瞬间开朗。发此贴也告之同行们,碰到这种板子,不能用格力检测仪检修。完全相信检测仪,只会让你修到怀疑人生。扯谈,扯谈,望同行们不要见笑,多多指教。

网友:
感谢分享,很实用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像格力老款的长板,和福乐园方板,和格力谦者方板三个大电容,一高两矮的那种通讯协议是大金的通讯协议,格力二代检测仪是启动不了,并且报通讯故障E6的

网友A:
楼主谁让你用检测仪?我都扔硬币看正反面判断故障点,有时用手摸,今天修一电源故障,一摸300v麻人立刻就知道Q1265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谁让你用检测仪?我都扔硬币看正反面判断故障点,有时用手摸,今天修一电源故障,一摸300v麻人立刻就知 ...

能达到这种境界的!都不是一般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谁让你用检测仪?我都扔硬币看正反面判断故障点,有时用手摸,今天修一电源故障,一摸300v麻人立刻就知 ...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哪几款格力不支持检测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