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长虹有12v不开机

楼主(2021-07-25):
先发主板电源板型号和电视型号,发现上电后,指示灯红色一闪就灭,单独测量电源板12v输出正常。但是插上主板12v就没了,怀疑是主板问题,买了一块换上去不行,然后我重新上电发现可以开机了, 但是看了一个多小时,又不行了,现在我把问题锁定在电源板,大致扫了一下,三极管二极管电阻测量结果都是好的,怀疑是集成块或者贴片电容漏电,求助各位师傅指点迷津

楼主:
来师傅支援一波

楼主:
怀疑5AARY 贴片六角集成块问题

网友:
12V带载试下就知道结果。

网友A:
电源板不贵,换。

网友:
仔细检查12V的负载。

网友:
未必是电源板。我刚刚遇到一台长虹55吋的,12V正常,指示灯不亮不开机。最后查到是主板上面一个双8脚P-MOS坏。一路过12V,一路过5V,通电瞬间过5V,机子复位后指示灯亮起同时此5V断开机子进入待机。开机后才稳定输出给后级。

网友:
查12V的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不贵,换。

好方法,网购电源板不贵。

网友:
灯珠保护,可能是灯珠问题或者保护电路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