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回油问题

楼主(2021-07-26):
并联螺杆机主(油外循环机主),高温快速预冷库 0—-5度 当库里没有热量热负荷,当吸气温度低了30度油分回油困难,油分油位低报警需要加入少许油到达下线不报警复位后,起机后只要吸气温度高于30度以上正常运转油回来又正常。以前一直没有这个问题最近出现,隔三差五需要补一些油让机器正常工作。氟罐里面可以看到一层冷冻油。请问如果管道有漏点亏了氟。亏了氟会不会导致回油困难。 氟不够而带不回来油? 谢谢老师 师父们解答下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储液器带不带视镜,通过几个周期观察液位可以判断是否是漏氟,漏会带走一部分冷冻油,通过几个周期添加冷冻油(不能可能无限制添加)也可以判断是不是跑油了,输气系数确实会影响回油,润滑油和制冷剂蒸气的密度是不同的,在进油分膨胀扩大流速度骤降使密度大的润滑油分离出来,一是回气温度过低携带冷冻油的能力减弱,二是带有湿蒸汽压缩,这时排气可能不完全是饱和蒸汽,进油分得不到膨胀,油分效率下降,但是你要求0-5度的库回气温度能到-30度吗?是不是有问题哦,低温机和中温机油分不完全一样!解决回气问题要不换油分吧,个人只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储液器带不带视镜,通过几个周期观察液位可以判断是否是漏氟,漏会带走一部分冷冻油,通过几个周 ...

当吸气温度低了30度油分回油困难,(这个写错了不是吸气温度是排气温度低了30度回油困难)起机后只要排气高于30度以上正常运转油回来又正常,上面写错了。
谢谢回答储液器有下中上3个液位镜,当全部库开启制冷后储液罐还有最低1格液,氟重在下面油轻在上面,可以看到里面有2厘米厚的冷冻油,如果库问货少或没热量排气温度低了30度后,系统管路里面的油回不来。出现报警停机,看油分视镜是空的,加少许油淹没最低报警感应器,复位启机正常运转。现在只要库里频繁多进出货物有热量排气温度高于30度就没事,现在并联机组如果开1台压缩机油更难回来全开还稍微好点。去年不管排气温度低于30度还是25度油都可以正常回来,不报警。去年新装的系统,如果系统装配不合理去年就要发生这种情况但是没有。怀疑如果管路有多个漏点会不会导致氟少了带不回来进入蒸发器和管路中的油啊,当排气温度低了更带不回来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吸气温度低了30度油分回油困难,(这个写错了不是吸气温度是排气温度低了30度回油困难)起机后只要排气 ...

昨天看了你的主题都产生质疑,“吸气温度要高于30度”?写帖连这种正反含义都会弄错,所以不敢回复你。
螺杆压缩机启动时排温低于30度损油报警,此时压缩机的机身是否或结霜?冷藏温度,启动式的低压压力是多少?正常运转中的低压压力是多少?压缩机的机身是否会结霜?这些信息才与损油存在密切关系,系统即使存在一点泄漏,与损油报警没有直接的关系,除非泄漏到低压在0或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看了你的主题都产生质疑,“吸气温度要高于30度”?写帖连这种正反含义都会弄错,所以不敢回复你。
...

感谢荣昌老师:螺杆压缩机启动时排温低于30度损油报警,(此时回气端机身结霜)冷藏温度1度左右。启动时的低压压力是0.25Mpa左右。正常运转中的低压压力是0.13Mpa左右。压缩机的机身结霜。如果进出库的货物多且量大,货物热量高了。不结霜 回油一切正常。当2天货物不进出库,库里没负荷排气温度低,回油就困难机身结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荣昌老师:螺杆压缩机启动时排温低于30度损油报警,(此时回气端机身结霜)冷藏温度1度左右。启动时 ...

好了,那就足以说明问题的所在原因了,就是因为压缩机的机身结霜,处湿冲程带液运转(和启动)瞬间把润滑油带进了系统,特别是在停机一段时间后,下一次冷机状态下启动时损油的现象尤为明显,需要等排温升高后带液减轻或消失后才能逐渐回油。
膨胀阀配置过大,或开启度过大,或者停机后供液电磁阀关闭不严,或者系统中制冷剂加注过量等都会造成压缩机带液(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了,那就足以说明问题的所在原因了,就是因为压缩机的机身结霜,处湿冲程带液运转(和启动)瞬间把润滑 ...

机主150P双并联螺杆中高温机组。蔬菜快速预冷库 拉温度+5—-5度最多 ,共4个库每个库面积200平米。每库3台DD160风机,片距0.6(共12台)膨胀阀是11的。 检查了风机的电磁阀都没问题 , 膨胀阀开度保持的出厂的没动过。氟储液罐在4个库全部开启制冷运行的时候。储液罐3个视液镜 上中下 最下面的可以看到氟。应该说明制冷剂没有加注过量。从去年装好机器库温度拉到0度 ,此时的吸气压力在0.09Mpa左右排气压力11左右 风机霜不多 库温降到-5度时,此时的吸气压力在0.05Mpa左右,排气压力11左右风机霜不多 。其他都正常制冷拉温速度也行,就是回油困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主150P双并联螺杆中高温机组。蔬菜快速预冷库 拉温度+5—-5度最多 ,共4个库每个库面积200平米。每库3 ...

根据库容,使用温度等,配置的机组、冷风机等都过大了,系统的热负荷小于机组和冷风机的功率,所以造成低压压力很低。只是冷藏温度,低压压力怎么能那么低呢?说明压缩机的功率过大了。低压过低的状态下,也会使压力控制器起跳停机的,必须弄清楚到底是缺油报警还是低压过低报警?
用的什么制冷剂?到现在都不知道。膨胀阀11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库容,使用温度等,配置的机组、冷风机等都过大了,系统的热负荷小于机组和冷风机的功率,所以造成低 ...

非常感谢荣昌老师的回答,我遇到这个问题惆怅很久了。问了当地很多师父说换大DJ风机。库是共800平米 4个库每个200平米。机组PLC系统是开1个库自动开启2台压缩机开4个库也是自动开2台。蔬菜预冷库,菜进库打冷7小时左右后出库,然后新菜进库。这样循环,有时候每天进出货有时候2-3天进出。库温+5—-5度去年低压报警我把压控保护调低了不报警了。现在确定是缺油报警,PLC系统触摸屏幕显示油位低报警,看油分视液镜里面没有油。 膨胀阀是11TR R22制冷剂,我现在感觉是不是风机小蒸发不完全导致机身结霜,荣昌老师我想让压力别太低,回油正常,该怎么办,现在制冷正常就是遇到天冷或者库里没热量排温低了就没油需要补油。

网友C(2021-09-18):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请楼主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请楼主回复

解决了,膨胀阀调小或者换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膨胀阀调小或者换小

那就验证了我在6楼所说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验证了我在6楼所说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

是的荣昌老师非常感谢

网友:
回油困难是否检查过油分离过滤或糸统管路堵,我修过一台40匹比泽尔回油困难经常出现油压报警。新手进来无法发帖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