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乐视X60S 二次开机,二次开机指示灯会变更亮 无背光

楼主(2021-07-26):
乐视X60S 二次开机后,指示灯亮度会变得更亮,同时12V 5V都有了,380V有,就是没有背光电压
有个细节,遥控可以二次开机,但是不能二次关机。
这个电视搞得人要投降了,主板和电源板都换了“拆机板,不确定好坏”。
4组灯条点灯仪测试4组灯条电压相同,大致可以说明灯条没有问题“点灯仪到目前还没有误报过”。
有无遇到过类是故障的,烦请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楼主:
BL-ERR 开机待机 均3.3V     LED-ON  LED-BR  开机待机均为0

网友:
外接假负载灯条试试会亮否。

网友:
这个简单,LED-ON  LED-BR加3V电压就可以点亮了

楼主:
已经修复,网购的主板和原机主板一模一样的毛病。从新购买了一块主板就好了

网友:
买个坏主板,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