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检修仪在变频空调维修中的重要性

楼主(2021-07-28):
    变频空调维修,主要是对故障点的准确判断。有的师傅一看就知道是那的问题,这是经验积累的结果;有的师傅是反复代换,这需要有足够的资源储备。不是经常维修变频空调的人,既缺经验,又少备件,这时有台变频空调检测仪,问题就简单多了。通过下面二例格力空调检修过程,你至少不会反对我的观点。
    例一,格力凉之静报E6。开机,外机接线端检测220V供电正常,N/S有15V左右跳变电压。按经验,多是选择换外机板再说。接格力二代检测仪监测数据显示E6,提示内机板坏。在内机板上接检测仪,同样显示E6,提示外机板坏。在外机和内机端子处分别把检测仪当内外机用,不报故障。很显然,机器内外机板都没坏,问题出在连线上。换内外机连线,故障解决。
    例二,格力U酷外机不工作,有时能工作几分钟,有时能工作差不多几十分钟,不报故障代码。用户请别的师傅检查过,说是外机板坏,报价800多元,嫌贵托人请我看看,不行就买一台新空调。这种问题不好准确判断故障件。上午上门试机,温度调到16度制冷正常,测电压170多伏,初步判断是电源电压低引起的保护,解释这是用电高峰电压太低之后机器保护停机属正常。第二天又电话告知,白天电压较高外机还是不工作。现场测试电压190多伏,用户调制冷25度,外机真没工作。当时环境温度30多度,外机不应该不工作啊。果断用检测仪监测空调运行参数,问题充分暴露:内机管温31度,环温16度。查环温头阻值12K左右,说明15K环温头是好的。后查出是内板环温头分压电路电阻变质。
    从上面二个维修实例看,检测仪的运用,既提高了效率,也减少了误判,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网友:
修变频板检测仪是得力助手。可是品牌太多,光格力美的两个检测仪确实捉襟见肘。网上有那种多品牌合一的检测仪不知道咋样,怕没品牌的好用价格又高不敢下手。。。

网友:
只修格力美的。海尔奥克斯杂牌都要他们换格力美的。。反正到处都是格力美的。。杂牌少。。

网友: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网友:
说得有道理。

网友A:
确实,但第一例检测仪的做用不大,线有问题,万用表一测就出来了,简单

网友:
一块万用表修变频板的路过

网友:
可以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B:
这两例要我说检测仪是多余的。1,显E6你不查线?2,运行不报码你不查温控?温控正常你不测电压值?检测仪最有用的一点就是单独启动外机,其它不要指望!

网友:
对于我们这些不上门,都是坐店里纯修板的师傅来说,检测仪是太太太重要了!!!!!!!!!!

网友:
看来变频板的学问大,我还不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但第一例检测仪的做用不大,线有问题,万用表一测就出来了,简单

往往线有问题的 你量不出来
我不怕板坏
就怕线坏......

网友:
分压电阻变值了,cpu收到一个错误的温度信号,那面板显示也应该16度吧

网友:
都修板了,也没有多少利润,网上80修还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例要我说检测仪是多余的。1,显E6你不查线?2,运行不报码你不查温控?温控正常你不测电压值?检测仪最 ...

仪器是提高我们维修速度和准确度的,以避免误判走弯路。

当然很多时候经验足够,大部分问题都能分分钟解决,例如很多机器换线。但是对于有些不定时出故障的还是检测仪好用,反正这玩意谁用谁知道,关键是拿着高端大气上档次,跟用户好装逼,钱好收。

网友:
好用是好用,就是太贵了。不舍得带出门

网友:
人家不是说没有它不行,意思是说有了它能更直观更准确的找到问题所在,节约时间多赚人民币,搞这个季节性的工作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在店里维修变频板要有维修工装,检测仪是太太太重要了。

网友:
修东西还是要好工具,才能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