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制冷回气管不凉

楼主(2021-07-28):
格力5匹风管机开制冷,高压15,低压4.5,回气管不凉,刚开机时储液罐和回气管结霜,过一会儿就没有霜了。内外机散热正常,风机转速正常,外机冷凝器也不脏。放点雪种报e4,加点雪种报e1,传感器和压力保护测量过没问题,我怀疑是系统毛细管有问题,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能确定压缩机一直在运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确定压缩机一直在运转吗????

不运转低压能有4.5,高压15吗?仔细再看看我的问题

网友:
外环景温度多少,电流,系统纯度。

网友B:
既然怀疑毛细管  就把毛细管处理一下

网友C:
室内温度与出风温差是个重要指标。你却给忘了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怀疑毛细管  就把毛细管处理一下

毛细管在室内机,在搭3层脚手架才能够的到,所以我才问问还有没其他问题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室内温度与出风温差是个重要指标。你却给忘了报道。

室内机太高了要搭3层脚手架才能够的到,所以没量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在哪里测到的高压压力?这个是问题的关键,如果确定高压压力才15kg(或bar),何以再往系统里添点氟就报高压保护?要知道高压压力开关的动作值可是在26kg以上的。另外,电流的参数没有测,也是重要事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