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虹3P变频F6

楼主(2021-07-30):
最初测外机NL有交流220,NS有直流24V,开盖查有300V,灯不亮无+5 +15 等小电压,拆回外机主板,未拆功率板,用tny279代换掉tny277,上电,+5 +12 +15c均有,以为捡到死鱼回用户家试机还是开机F6,找了节网线换了S线,故障不变。
现在和未修前的区别是开机+5 +15v +12有了,LED亮了压缩机有微小滋滋声音响大约10秒,测NS电压大约34V左右然后又f6,求大神支招

楼主:
现在开机压缩机滋滋声音很小的响几声,风机不转,然后又报F6

网友:
变频空调是个坑。换板吧,就是换新板碰过2年又坏了

网友:
长虹f6要么是通信故障要么是缺相保护

网友:
官方定义:室内机无法收到室外机通讯

网友:
个人意见再换下信号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开机压缩机滋滋声音很小的响几声,风机不转,然后又报F6

跟4楼提到的缺相保护很相似。

网友:
把 内 外机光耦旁边的瓷片电容全部更换,长虹34V条变电压高了

楼主(2021-09-21):
早就修好了,其实本来修好了的,回去安装时忘了吧线穿进板子上的电流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