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长虹42寸换灯条后白屏

楼主(2021-07-30):
今一长虹LED42C2080i换完灯条开机白屏,能是屏的问题,求帮忙,谢谢

网友:
刮到边板了?  压到边角了?  屏线清理了?

网友:
我是维修的 每年有几次,如果是用户很自信的话,就试试吧

网友:
看看插头是不是没叉紧,看看逻辑板的保险管憋了没有。照理说,换了灯条就好了,再仔细检查一下,应该没多大问题。

网友:
换灯条不是那么好干的

网友:
换灯条前洗手了吗?身体放电了吗?导电胶带粘了吗?

网友:
拆的时候被静电击穿了。

网友:
上屏电压几个都有吗

网友:
防静电手环,戴了吗?

网友:
开屏有风险  操作须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