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全直流方板L3修复2例

楼主(2021-08-01):
收到同行送来2块格力全直流方板,都是报L3。在路测风机3个端子对地电阻有一端击穿模块损坏无疑,网购2块TPD4124K装上试机一块正常,另外一块还是报L3.测故障板6路驱动电阻正常。F0电压也是低电平,3个对地0.5欧姆电阻有1个开路。换好电阻开机还是报L3。这就奇怪了,反复测2块板子模块每个脚电压,发现好板第10脚电压为0,故障板电压6.7v。对比10脚外围发现故障板多了一个贴片3级管构成一个电路。仔细看拆下的旧模块,原来型号有不同是TPD4124AK,多了1个A。网上看AK价格贵了1倍。模块外围电路基本一样。按照好板拆除3极管和1个电阻,10脚电压0v。试机风机转了。故障排除

网友:
感谢分享  恭喜发财!

网友:
电路奇才

网友:
风机驱动芯片容易损坏是个常见的毛病

网友:
那个贴片3级管构成电路是末级大功率管驱动模块。估计TPD4124AK的AK表示自带功率驱动电路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这么说4124K可以间接代替Ak的。估计功率在上下多少有点区别。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A:
一个风机电路也设计得这么复杂,还故障率特别高,设计师不是脑子进水了么

网友:
niu bi!大写的 NIU BI!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风机电路也设计得这么复杂,还故障率特别高,设计师不是脑子进水了么 ...

空调厂家,都是互相抄作业,可不管什么复杂不复杂,
某空调新电路一出,其它空调立马跟上

网友:
还是没交流风机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