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Three R208功放通道2破音

楼主(2021-08-02):
BetaThree R208功放通道2声音小且是破音,起初以为是音量电位器问题,更换电位器仍旧一样,量测发现通道B功放板正负工作电压58V比正常的通道A电压50V高,但在音量调到最小位,开机后通道B的工作电压也能保持在正负50V,只要调节音量后,电压立即会升高到正负58V,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前级引起的?还是后级功放自身的问题?
起初为了试是前级还是后级问题。将左右功放板的输入信号线交换了,结果交换后完全没有声音,另外功放上前级小板上刷了黑色的漆,完全无法查看电路。
通道B有信号输入后,工作电压会升高8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请高手指点。
或者谁有这个功放电路图的,能分享下吗?
附图中上半部的功放板为不正常的通道B
功放对管是 NJW0281G NJW0302G,推动对管是A1827/C4793

楼主:
附图中上半部的功放板为不正常的通道B

网友:
应该是前级问题,查前级差分电路。

网友A:
什么也不懂 让师傅怎么给你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也不懂 让师傅怎么给你指导

你会的话,愿意指点了就指点下,不会的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这个论坛本来就是大家相互交流学习的,没有哪个人是什么都会的,即便是终身干这一行也没有哪个人敢说自己啥都会修。

网友B:
把黑色小板对换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黑色小板对换下试试

黑色小板对换过了,还是一样的问题。而且也量过黑色小板左右两边的第3pin,小音量正常的时候分别是+-2.3V左右,一旦音量开大一点,破音后,左右第3脚会变成1.3V和负0点几V。

网友B:
小板下面的发光二极管会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板下面的发光二极管会亮吗?

声音正常时,led灯是常亮的,声音破音后,是随着音量大小一亮一灭。
昨天将两对推动管A1827/C4793更换了,更换后可以正常大音量几分钟,然后就破音掉了。

网友:
试试用耳机串电容从前级往后级排查,故障应该在前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