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显示屏上的房间温度不会变动

楼主(2021-08-02):
一台70的柜式空调,通电开机制冷模式下压机电流只有4A左右,不会制冷,显示房间温度11度,不会变动,测量环温和管温阻值正常,待机时两温5伏,开机1.87伏,面板按键多按几下有时会跳出其他功能,温度设置显示只有半个数字。求大师们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显示房间温度11度,你还要它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房间温度11度,你还要它工作,

温度显示错误

网友:
室内感温管

网友B:
我比较好奇的是“待机时两温5伏,开机1.87伏,”这俩电压会受控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比较好奇的是“待机时两温5伏,开机1.87伏,”这俩电压会受控变化?

拔掉环温和管温,上电不开机,环温和管温的插口是5伏,插上两温开机插口是1.87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11℃了外机还会启动?

房间温度30度时,显示屏上还是11度,不会变化

网友:
温控器,感应头?

网友:
放杯热水看温度是否上升,剩下的问题就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