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Q迪外机电控板请大师傅指点下

楼主(2021-08-02):
今修到一台Q迪机器用户说外机风扇开机过会转下;始终不制冷.不报代码...到用户家上电看了下确实不制冷.过5分钟连按几次灯光出现代码P0.由于外机位置实在不好弄.也没法量.只能一手拉着防盗窗一手拆机器.不好用力.插接件都不好拔掉.拆回家中按常规方法排查电阻什么的没找到什么问题.上电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运行绿灯从上电到断电始终不亮一下...红灯和黄灯能交替闪烁.没有测试仪.格力的板子不用检测器盲修过20多台运气好都是小问题....E6 H5之类的.但是所有维修过的板子上电只要5V 12V 15V正常上电绿灯就会亮.这个板子不会亮测试了下CPU控制绿灯的脚位没有输出电压.手头刚好有个维修过的换过模块的板子.拷贝个E方数据还是不行.因为不好安装就把那个维修过的备用的板子先装上机器了.现在想问下这个板子是不是CPU出问题了还是其它什么问题...请修过的师傅指点下.板号是3014810301 W8423G 另外想问下P0到底是什么故障;还是内机误报了代码.我百度了下格力的P0没有找到有用的信息.
  另外说下正常情况下是应该看灯的状态的;因为不好操作拆下来了.想了下拆装一次的安装难度.没有弄

网友A:
案例一:一用户购32与35福乐园机各一台,安装后试机2机均不启动,内机无代码显示,使用遥控器在3秒中内连续按4次睡眠键,故障代码显示P0,P0代码表示驱动模块复位,一般来讲是控制器问题,考虑到2台空调同时出现同一故障的几率性不大,又因2台同系列的外机外观大小尺寸一样,又贴的很近,有没有可能是外机接反了,仔细核实后确实2台外机接串了,调整后2台机均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案例一:一用户购32与35福乐园机各一台,安装后试机2机均不启动,内机无代码显示,使用遥控器在3秒中内连续 ...

你这个不适合我这个;我这个是正常使用的机器去年用今年刚回来就出现这问题了.不过P0驱动模块复位没修过类似的;也没见论坛有这方面的资料.查了百度也没什么案例.有点无从下手.主要的电阻电压基本量了下.和好板对比了下没什么区别.不过还是谢谢你的案例

网友:
数据问题

楼主:
E方的数据换了不行.CPU内的数据不会写也写不了.刚才准备拆模块大意了.有个脚没有完全吸空还剩一点平常的话一撬就下来了,这个模块怎么那么脆弱 去掉一个脚掉了.....试了下剩下的几个脚也是稍微带点力就掉了.以前拆集成块有的能把脚外面挣断还留个根这个轻轻就掉了.打磨发现这几个脚只有用放大镜才能看见的引线连着.我去又损失了几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