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变频板维修故障难点求助

楼主(2021-08-03):
格力王者风尚空调变频板,启动报故障U3母线电压跌落故障,启动几次后击穿模块,查EMI电路正常,继电器正常,大电容容量正常,整流桥和续流二极管正常,模块换新的,CPU也换了,六路驱动都正常波形,各检测电路都没问题,IGBT也没问题,自举也正常,压机启动瞬间310V确实有瞬间下降到200多,请问高手再查那里???

网友:
查PFC电路

网友:
压缩机坏了

网友:
电源接触不良。

网友:
压缩机查过没

网友A:
按原理来说应该是模块的负载(压缩机)有问题,但你没说清启动时压缩机转不转,如果转的话整机电流多少,不转的话是不是压缩机缺相或相位检测有问题,模块有电流检测按说不会炸,炸的话应该是驱动信号或电流检测出了问题(CPU坏也有可能),检查模块的故障输出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原理来说应该是模块的负载(压缩机)有问题,但你没说清启动时压缩机转不转,如果转的话整机电流多少,不 ...

压缩机启动下就停,无法查看整机电流,因为启动一些就报U3,压缩机没问题,这个我能确定,CPU换的新的

网友:
不防折压缩机测试电压,也许有发现

网友:
压缩机查下,用好的电路板查一下压缩机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