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风道上的电位器

楼主(2021-08-03):
逆时针旋转到头12,13,23,阻值为0,2.8k,2.8k顺时针到头为9.5k,9.5k,0这是怎么回事,原本就这样还是坏了,13应该不变才对,这个有什么特殊之处吗?请大师解答。

网友:
如果是线性电位器的话,肯定坏了。

网友:
感觉这阻值,像编码器接触不良,电位器要么根本没有阻值,要么阻值忽大忽小。

网友:
从电路看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