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台新飞冰箱BCD-275WGS冰箱主板

楼主(2021-08-03):
用户说冰箱不制冷,我到用户家查看发现显示面板不显示,打开控制板箱盖,测量保险没坏,插头有220电源,7805没有输出,电源问题,我给用户说得拆下来拿到店里维修,从淘宝查的全新板子价格得180,我也给用户说了配件价格,还没加其他费用,用户说冰箱里全是东西得赶紧修。由于比较忙先把外面的活干完后才回店里修板,第一次修板子,开始我以为电源芯片TOP246KG是不是坏了,我用万用表测了测芯片也没问题,没有短路现象,我就测变压器后面电容是否短路,结果还真是,问题找到只能一个一个的原件排除,先把7805短路的管脚和焊盘分离,然后测的7805没有问题,我在测贴片电容,把一端翘起,还是有短路问题,继续测其他器件,测到2个并联的SK2BA肖特基整流二极管也短路,把一端翘起,发现有一个二极管短路,然后我就把坏的去掉。然后再测量其他短路的地方已经正常,把其他翘起的原件恢复,通电测试,蜂鸣器有声音了,用万用表测7805有5v电压了!这下子把问题解决了,没有sk2ba这种配件只能找其他代替了!到用户家,安上板子通电,工作正常了,显示正常,压缩机也工作了,用户和我家是邻居,只收了用户一百元的维修费用。修这板子也积累了经验,我记着我还有一块坏的12v开关电源小板子,我就拿出来测试是不是ss3100击穿了,用万用表测的还真是,从网上买来配件换上,有12v输出了.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论坛有你最精彩!

网友A:
你这弯路走的有点多,修了多个不通电的冰箱主板,多数都是肖特基二极管击穿,一般测量时直奔主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弯路走的有点多,修了多个不通电的冰箱主板,多数都是肖特基二极管击穿,一般测量时直奔主题。 ...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弯路走的有点多,修了多个不通电的冰箱主板,多数都是肖特基二极管击穿,一般测量时直奔主题。 ...

牛!!!经验重要!

楼主:
我是新手!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弯路走的有点多,修了多个不通电的冰箱主板,多数都是肖特基二极管击穿,一般测量时直奔主题。 ...

我是 新手 没什么维修经验   还希望大神 多多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