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看 五菱荣光空调 打压不漏 加氟漏

楼主(2021-08-09):
RT809HSE编程器

买了一个 二手五菱荣光,空调不制冷,花了300元,修理好了,开了7天,氟又漏完了。开到,修理厂,接上 真空泵打压,保压1小时,完全不漏气。各位帮忙看看,什么原因啊。为什么 打压不漏气。加氟就漏呢。

网友:
着重检查胶管及两头的金属扎头,手(用力)转得动的必会漏!!!还有压缩机的轴封等,这些部位特别容易发生泄漏。

网友A:
RT809HSE编程器
静态与动态,
你保压整车没动是静态。那7天是动态,系统是摇啊摇。
常温与变温,
你保压整车没动是常温。那7天是变温,系统是冷又热。

网友:
你打压的时候开着机肯定会漏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
你家的真空泵可以打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静态与动态,
你保压整车没动是静态。那7天是动态,系统是摇啊摇。
常温与变温,

总结的很到位

网友:
1个小时就能观察到压力有变化的话,那也管不了7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