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师傅,谁有能用的LM386功放电路图?

楼主(2021-08-10):
在网上查找了几个图,按图制做了一个,效果不好,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单声道的。0.3W的输出。
你玩它什么效果?

网友:
楼主准备接舞台音箱用

网友:
看看这张图对你有帮助不

网友:
淘宝上买一个微型数字功放PAM8403芯片1.2元/片,或者带板的半成品芯片和10个外围元件组成(带板半成品价格3元/片左右),简单实用,直接接线就可以,双声道输出,效果还挺可以的。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恢复解答。做了两个效果还可以,就是放大倍数大了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