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手机换前屏玻璃结果被套路了

楼主(2021-08-22):
两台手机,荣耀9前屏玻璃裂了,但所有功能正常,荣耀10就外放不了声音,但打电话耳朵能听,背壳也花了。其他功能正常。淘宝上找了家销量200以上的店,那人说荣耀9只换前屏玻璃70元,荣耀10检测后再说,结果寄过去,马上说要免责,分离玻璃很有可能会出来内屏损坏,然后真说坏了,要换总成600元,荣耀10就要换二个芯片440,背壳80,晕死了,我觉得是特意损坏来修的,套路太深了,旧手机换个总成也不至于600啊

网友:
不见面的交易没有十分把握还是别去闯大运!一旦出了问题很难解决。

网友:
套路******、、还是找本地的师傅吧

网友A:
肯定被坑了  荣耀9都啥时候的手机了   总成最多100+手工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被坑了  荣耀9都啥时候的手机了   总成最多100+手工费

是啊,看他那么便宜就不想自己动手,怎知道一下被套路了,搞坏屏了,本来只换个玻璃就好的,这下修起来更贵了。修好来老人用啊,荣耀现在可以换鸿蒙系统,能继续用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维修的能自己动手尽量自己动手,不然等着被坑。

不是搞手机的啊,我学建筑的,只是从小对电方面感兴趣

网友:
寄过去免责,肯定有套路,应该马上叫他寄回。。。

网友:
你这个人家低价是骗你上当的,销量是刷的,你要看评价有没有真实客户的评价。另外在本地手机行当换也不贵,你这寄来寄去邮费还不少。然后商家通常会说屏坏了要高价,你不干 他就给你寄回来。寄回来之前换掉你的主板和他想要的配件,回来就是一堆垃圾。这种网寄修的是不行的。你是贪便宜吃大亏。我手机坏了都是自己修,修坏就闲鱼买配件换,从来不去维修店。

我刚换了K20屏,自己换简单得很。吹风机吹热屏幕到手拿着有点烫手,吹的距离保持15厘米以上,总之不能温度过高,没把握的就用热水袋,把热水袋充开水,然后隔着一层毛巾,屏幕朝向放,大概五六分中就可以了。用吸盘稍用点力拉,很容易就起条缝用指甲卡进去,然后一圆下来就拆下了。我是第一次折,不到十分钟拆下来了。闲鱼上买了个二手屏80元是新的LCD,原装是OLED无所谓了,能用就好触摸灵敏显示清晰真不错。
先把底胶清除干净花了十几分中,装屏的时候是买了屏幕胶2.6元一支15ML 涂胶的时候要快避免胶起皮,量要少多了会粘不好屏起缝大,贴屏幕上去最重要是按四个屏角都平整了,不要出现一头高一头低的情况。我是完美主义者前2次贴好发现没对好四角就出现了一头高低的情况,连续贴2次没成功,刚贴好又拆下来不用加热胶还软容易取下来。每次重复都要清除底胶,最后第三次完美了和原装一样紧密贴合。花了近2个小时弄。。
意外事件,换屏本不用拆主板,我好奇想拆下来看看,结果拆天线的时候用力过猛把天线座子弄掉了。座子连接天线脱下来的,想取下座子用指甲扣不懂方法,结果扣坏了。买回来十个座子又等了几天时间,然后第一次用风枪焊接座子,看了下网上视频学着,第一次没成功,因为不敢升温怕烧坏板子,只用了300度锡老是不化,后面350度才化开。操作要控制时间,30秒不化锡就停止加温,找原因一般是温度不对。温度也不要过高把旁边的元件弄掉了,我是用棉花粘上搓成条粘上焊油把旁边的元件保护起来。焊接好用天拿水洗板因为没有买洗板水,结果焊点全是发黑的。不知道以后有没有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