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车双蒸发器问题

楼主(2021-08-27):
图1为怠速时不开顶蒸的压力;图2为开了顶蒸时压力;图3为稍加油门压力

网友:
压力表都看不清,没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手机上传的问题

楼主:
怠速不开顶蒸低压3bar、高压14.5bar,怠速开顶蒸低压3.5bar、高压15bar,稍加油门全开前排和顶蒸,低压2bar、高压17bar。

网友:
引用 楼主:
怠速不开顶蒸低压3bar、高压14.5bar,怠速开顶蒸低压3.5bar、高压15bar,稍加油门全开前排和顶蒸,低压2bar ...

低压压力太高了,怠速不要超过2bar,最高不得超过2.5bar。

楼主:
荣老师这是什么问题
环境温度35度,前排和顶蒸出风口都是在20度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荣老师这是什么问题
环境温度35度,前排和顶蒸出风口都是在20度左右。

不是压缩机的压缩效率降低了就是膨胀阀的开启度过大,这两种问题都必须更换才能解决。

楼主:
换前排膨胀阀,换还是顶蒸膨胀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前排膨胀阀,换还是顶蒸膨胀阀

前后的压力都是高的,换阀之前,必须弄清楚的确是阀的问题还是压缩机的问题,以免走弯路造成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