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充电器输出只有47V怎么修

楼主(2021-08-31):
有一充电器输出电压低,怎么修,零件都正常就是找不出有故障的,求论坛大师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在3842的3脚上稳压反馈元件上下点功夫。

网友:
锂电池的充电器就是47-48V。

网友:
在3842的3脚上稳压反馈元件上下点功夫

楼主:
不是锂电池,是铅酸电池充电器,主要是修这个充电器又难住了,问题就是3842输出没有正常的脉冲波,而且后面输出电压又是有的,光耦和TL431都换过,我就是想找出哪个零件坏,充电器我有很多,修不好无所谓,就想问论坛的大师什么问题

网友:
输出接一个负载,比如烧水的加热器,看看电压变吗,灯变吗?

楼主:
根本带不动负载,接个电压表有时还没显示呢,我在怀疑这个线路板有漏电,3842 没有振荡,但输出有一个很宽的方波,量场管G极有0.7 V电压,我觉得不对,我其它充电器G极只有几百毫伏才对,这个问题在初级就是找不出坏件遗憾呢

网友:
先断电测有没有元件烧了,没有的话查虚焊,变压器容易虚焊、断线。串灯泡上电,看300V电容电压,测3842,7脚(16V)、8脚电压(5V)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