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施乐3119打印机

楼主(2021-09-02):
打印机之前故障是硒鼓芯片故障,就是二次打印或者复印必须重装硒鼓才能继续工作,否则就是待机状态。换了新的硒鼓还是问题依旧。束手无择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A:
芯片 或者  芯片读取错误......按这个思路去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 或者  芯片读取错误......按这个思路去检查

应该是芯片读取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