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能工巧匠,请问华为儿童手表3尾插如何拆下来

楼主(2021-09-10):
各位能工巧匠,请问华为儿童手表3尾插如何拆下来?里面是用白胶粘住的哦,怎么弄开哦?

网友:
上加热平台

网友:
加热就可以取下来。

网友:
我换一个尾插30元 他们都嫌贵  自己换成本5毛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过加热台这个设备么

业余爱好,没见过哦

楼主:
请问,胶是(HT7098胶 适用于电子电器绝缘灌封固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过加热台这个设备么

表壳是塑料的,尾插是用胶封到里面的,加热不把表壳也烫坏了吗??

网友:
楼主想自己换尾插

网友:
家里电吹见侍候,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