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扬电瓶音箱功放块型号

楼主(2021-09-11):
N年前一音箱功放块烧坏,因配不上型号一直放到现在。当年拆掉的功放块已丢失,不知什么型号,求各位老师看看,这应该是什么型号的功放块?

网友:
TEA2025B 发热大,音质一般,功率小

网友:
20年前的低价多媒体音箱上用的比较多,比2822功率稍大些,几毛钱一片的东西。

网友:
TEA2025B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大家不要误导了,看看引脚功能就知道:

根本就不是TEA2025B,而是YD2026A 或者YD2026B、TDA2039A。
我曾经发过的帖: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6645&ordertype=2&mobile=no

网友:
楼上的观察仔细

楼主:
2025肯定不是

网友:
用tda2003或tda2030做个小功放即可。

楼主:
是YD2026A 或者YD2026B、TDA203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