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风机冷库改速冻搁架

楼主(2021-09-14):
冷库5米×5×5的库,18匹2台风机配DJ-15.7/852台想改成速冻搁架请大师指点

网友A:
那就直接上盘管啊!可以保留一台冷风机改一台就可以了

网友B:
关键部位的标点符号不打,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直接上盘管啊!可以保留一台冷风机改一台就可以了

加热管坏了,空间太小没办法换,所以想改成速冻搁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部位的标点符号不打,看不懂。

荣师傅请你指点2台18匹的机组,改成2套速冻搁架冻肉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荣师傅请你指点2台18匹的机组,改成2套速冻搁架冻肉可以吗?

库容和制冷机的功率不变,把蒸发器改成搁架管,按功率配置合适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库容和制冷机的功率不变,把蒸发器改成搁架管,按功率配置合适就行。

师傅18匹拉400多米铝排的,10从分5路,丹福斯膨胀阀3号阀芯你看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