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pg电机求助

楼主(2021-09-15):
各位师傅们,空调内风机带转速检测的,怎么能从板子上屏蔽掉呢?修内机板子的时候没有合适的内风机老是报故障怎么办呢?哪位大神介绍个办法呗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一样想请师傅们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接一个频率发生器,方波,占空比50%,频率1000-12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一个频率发生器,方波,占空比50%,频率1000-1200Hz

谢谢指导

楼主:
遇事不决换换换

网友B:
从报废的内机上拆一个带霍尔检测的风机专门修板用,我拆了一盒子!

网友:
实在不行就改PG通用板,那个没有速度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报废的内机上拆一个带霍尔检测的风机专门修板用,我拆了一盒子!

不同的牌子检测信号不一样啊我搞了个美的的测不了格兰仕的板上次修个志高的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同的牌子检测信号不一样啊我搞了个美的的测不了格兰仕的板上次修个志高的也不行 ...

四楼的办法不错,调到合适的频率,搞定所有PG风机和五线直流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