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乐视超3X55电视-灰屏或花屏问题

楼主(2021-09-16):
我的乐视超3X55电视出现花屏问题,分别断开左右排线都是灰屏,甚至还有条纹,如下图:
VGL- 负5.5伏,VGH 20V左右,都有电压,感觉VGH和VGL没有短路,到底是啥原因,烧屏的话,VGH和VGL的电压是不正常的,可是我的VGL一直是稳定的,VGH,20~27伏左右,就是灰屏。

网友:
屏己坏,换屏。

网友:
屏坏了  不用查了

网友:
屏坏了哟,换新的吧。

楼主:
屏坏了,VGH和VGL电压怎么是正常的呢? 说屏幕坏的出来走两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坏了,VGH和VGL电压怎么是正常的呢? 说屏幕坏的出来走两步

没必要走两步.
你只要走一步!
拆屏看下边板.
干净用户干的

屏压除了上二,
还有三了也坏.
当排除了逻辑,
就剩屏及边板.

楼主:
拆屏看下边板,干净用户干的?
屏压除了上二,还有三了也坏(Vcom,VDD,VS)?

网友:
找修屏的看看能否救得活,不然就真的是乐死了

网友:
这屏我能修,用户不要的话我回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坏了,VGH和VGL电压怎么是正常的呢? 说屏幕坏的出来走两步

VGL,VGH电压正常只能说明逻辑板升压电路正常,不是判定屏坏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