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库晨电磁加热电饭锅不来电

楼主(2021-09-16):
韩国电饭锅不来电:拆下电路板,发现电源芯片IC201爆,仅可见痕迹P10?用P1014P06代换;L202电感线圈472糊焦换新;保险丝、功率管完好;桥300V正常,可测两个4.7UF450V的电容无300V,用2个400V的4.7换新仍无电压;周边几个大电阻180K200K、2个大块电容均正常,仅2.2K电容测1.76,一时没有件,想影响无电关系不大暂忽略。
现在状态仍然是没有电,请教桥堆有300V,大电容300V就没有了,故障在哪里啊?

楼主:
图片怎么不清楚了?

网友A:
看的糊里糊涂的............什么大电容没有300V???芯片300V有不?

网友B:
桥有300V 大电容没300V,这边相通没几个元件,很多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的糊里糊涂的............什么大电容没有300V???芯片300V有不?

4.7UF的两个450V整流电容没有300V。芯片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桥有300V 大电容没300V,这边相通没几个元件,很多查啊

都查了。现在还怀疑那个看不清的9V?稳压二极管和31K的电阻,变暗了,5环橙棕棕红 红 到底是不是31K,

网友:
副电源没有工作。

网友:
那么简单的问题还问?
整流桥到滤波电容之间有什么?
线路开路了吗?

楼主:
高压部分基本没有贴片元件,桥堆有300V,从桥到芯片也没有几个元件,怎么就没有300V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