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R201T06 开机正常 两三分钟后 右声道很大杂音

楼主(2021-09-17):
大佬们,家里一台坏了的漫步者R201T06,开机放音正常,音量调节,低音调节也正常。

但是两三分钟后,右声道开始很大杂音,左声道有轻微的杂音。这个杂音完全不受音量调节和低音调节开关控制。关机一下立马开可以好个十几二十秒。
关机十几分钟或者更久,就可以好个两三分钟。

请教大佬们是啥情况。

变压器输出的空载电压是正负13.85V

TDA2030A和两个UTC2030的供电口5和3的对地电压为正负15.6V,输出口4对地都无直流电压。

4558的4脚和8脚对地电压是14V

用镊子触碰TDA2030A和UTC2030的1端口都会有啪啪响声。

网友A:
会不会是滤波电容或者耦合电容问题呢!如果有的话试试替换一下呢!

楼主:
刚把杂音严重的左边的那个 UTC2030 拆下来了,空在那里 试机右声道和低音 没一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滤波电容或者耦合电容问题呢!如果有的话试试替换一下呢!

我来左右对比着量一下看吧

网友B:
有可能发生了自激振荡,这种情况在2.1音箱中可能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发生了自激振荡,这种情况在2.1音箱中可能发生。

同意,

楼主:
自激振荡  怎么排除 我是纯爱好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激振荡  怎么排除 我是纯爱好者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把4558换了试一下

网友(2021-11-06):
引用 楼主:
刚把杂音严重的左边的那个 UTC2030 拆下来了,空在那里 试机右声道和低音 没一点问题 ...

换个UTX2030试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