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冻搁架

楼主(2021-09-17):
请问各位老师,搁架哪中材质的好?铝管和铜管和铁管哪种更合适

网友:
搁架管最划算的还铁管,就是太重,现在大多数用铝平板或铝光管,就是除霜是要小心,不要敲坏了。铜管价格高

网友:
铝管和铜管的传热性能好,制冷快,效果好;铁管的传热性能差。

网友:
我们一般都选价格和制冷中等的铝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