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 哪位老师对松下NN-V688WS微波炉熟悉?

楼主(2021-09-18):
微波炉按下开始键,若干秒后面板显示H98,未曾加热,想咨询一下是变频板问题?还是磁控管的问题?看有的文章说还需要消除一下故障代码计数,不知道怎么处理!先谢谢了

网友A:
磁控管有个接地的螺丝,用螺丝刀拧一下,松了也会显示这个代码,不行就换磁控管,变频的是专用的,不要听别人说其他可代替,我试过,不行。去年碰到过一个一样的,换磁控管好的,测量着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控管有个接地的螺丝,用螺丝刀拧一下,松了也会显示这个代码,不行就换磁控管,变频的是专用的,不要听别 ...

謝谢师傅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