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金典壳管式蒸发器无法查到Lou点

楼主(2021-09-19):
各位师傅,可能文案比较长,我也拿这个没办法维修安装了十年没有遇到过这种:南京金典壳管式蒸发器型号:JDEV630B16,压缩机是汉中螺杆机(RC-2-230B-H)
第一次报低压四月,我维护的时候发现并做记录上报给对面公司,然后我复位开启能用低压在三公斤左右,第二次报警五月份报低压,已经确定是有问题,我设置禁用一号压缩机运行,并上报拉闸。
因为当时繁忙,加上这个公司管的比较严等,所以就没有及时维修,

七月份的时候,我观察低压氟已经lou完,我在进一步确认的时候发现压缩机冷冻油已变Z,然后低压加氟阀打开出的是水。。。壳管lou。。。并给我们公司上报,老板的意思现在人手抽不过来,已经这样了,没办法,先放在那等忙完的时候再来维修(因为这个是四台机组,每一台机组两个70p的螺杆机,所以关掉一台不会影响温度),我只好把压缩机阀门关了。

9月6号基本上就忙完,然后在这边放系统里面的水,压缩机拆来返回厂里面维修,还是叫的吊车1100斤的螺杆压缩机,

9月8号拆开壳管查lou,先是把壳管里的水放完,然后把系统铜管里的水吹出,给壳管水系统保压反查lou,往回查lou的话,这样很容易就查出来,两个人一根铜管两人同时手堵住,等个十多秒,手一松,有气出来就证明lou的很好查。。。可这次遇到Gui了,反反复复查了八九次,用泡沫两边同时查还是没有查到lou,查了一天没查到。然后问他们南京金典厂家,最高能保12公斤,第二天又拿氮气去保12公斤,查了一天还是没查到。。。。
然后买了du头,堵上之后继续保压观察,还是没有lou,我在想是不是时间久了里面铁锈油有堵,然后今天又用除垢剂清洗浸泡,还是没有查到LOU,又保了12公斤压,节后再观察。。。压缩机都已经维修好,并且放到位了,但是lou还是没查到,肯定不能安装

各位大师傅有遇到这方面的事情吗,给点建议谢谢各位

楼主:
有的字用的拼音打出来因为我发了几次他说有敏感词我就一一排除所以各位大师有的字用的拼音
lou漏点,/du堵头

网友A:
只能保12公斤的压力??铜管是纸糊的不成??保个20公斤还能炸了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保12公斤的压力??铜管是纸糊的不成??保个20公斤还能炸了不成

壳管水系统外保压,不是铜管内保压。扩管式蒸发器,你保铜管外面根本不知道是哪一根漏,所以只有走水系统反保查哪一组铜管漏。而铜管和端板是冷胀的,不能保高了,保高了直接会胀漏
真要保20公斤那查都不用查了,直接换新的,不漏的都被你保漏了

网友B:
从水端打压!用洗洁精水覆盖两端,哪个冒泡就是哪根漏

网友C:
既然铜管内都漏进水来了,壳程打水压,哪根铜管漏出水来,就是那根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水端打压!用洗洁精水覆盖两端,哪个冒泡就是哪根漏

就是从水端保压,保到厂家说的最高压力值还是没有查到漏,而且是反反复复查了十多次,还用上了堵头,保了24个小时以上都没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铜管内都漏进水来了,壳程打水压,哪根铜管漏出水来,就是那根漏。

氮气应该比水更好查漏,氮气都没查出来,搞得头都大了,往回修这种壳管式蒸发器拆开来要不了多久就能查出哪漏。这次想了很多办法,包括水系统清洗水垢(因为机器停了几个月,有可能有水锈)都清洗过了,还是没查到

网友:
沁水吧!吊装到塑料膜上然后边上收口就像个池子就像泡在水里,还有就是是不是只有在低温的时候漏哦还是维修搞错方向了

网友:
复位,从氟系统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