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冰箱冷柜的维修中制冷压力对照表怎么解读?

楼主(2021-09-20):
我看的一头雾水啊,感觉特复杂,
1. 这表格的温度是指的哪里的温度?
2. 环境温度?
3. 箱内温度?
4. 还是这两种计算得出来的温度?
5. 为什么还要减 一 呢?
6. 这个表格压力单位需要换算对吧?1mpa=10kg/cm2?

目前有台498升冰柜外漏已修复,还没加注290制冷剂(杂牌机无制冷剂充注量铭牌)
求大师解答,谢谢!
@荣昌制冷 中秋节快乐!
随意打赏,今后会给你惊喜!

网友:
看不懂表。

网友A:
这种《温度压力对照表》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随心所欲,你需要把温度当成哪方面的温度就当是哪方面的温度。
比如当成30度时的环境温度,那此时R290制冷剂对应的压力就是11kg/cm²左右;
又比如当成某箱内温度-10度,那此时R290制冷剂对应的压力就是3.5kg/cm²左右。
把温度当成是蒸发温度或冷凝温度及制冷系统中的任何一种温度都行。
制冷工程里所用的压力单位一般都以绝对压力(即表压力加大气压力)表示,所以在换算确认表压力时必须将绝对压力减去1 。

网友:
我觉得就是你的表不接任何东西时,你的表是归零的,但它实际是处在一个标准气压环境中,而不是绝对的零气压,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
看不懂,弄不明白,就慢慢加,间接加注,看制冷效果,散热器温升情况,达到自动能停开机就OK了

网友:
R290制冷剂的压力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大。

所有制冷剂的压力都是“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大”的,   荣昌制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温度压力对照表》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随心所欲,你需要把温度当成哪方面的温度就当是哪方面的温度。
...

感谢大师,明白一点点。R290冰柜在21度常温下低压是负压还是正压?开机半个小时,我的高压是1.3低压是将近0.2
箱内温度是-5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师,明白一点点。R290冰柜在21度常温下低压是负压还是正压?开机半个小时,我的高压是1.3低压是将 ...

不需查表对照,就能肯定任何制冷剂在常温下绝对是正压!!!

网友:
我也看得云里雾里

网友:
搞制冷的小伙伴们,有空就研究下制冷剂,你会发现技能提升忒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