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开门冰箱不化霜

楼主(2021-09-20):
此机是美菱603升对开门冰箱,来时客户说压缩机转不制冷。判断是漏氟了。客户来修前己停了2天。冰箱拉来后试机压缩机,风机都转。于是拆开冷冻室,测化霜加热器(200多欧),化霜传感器2k欧左右,化霜保险通。于是装好试机3小时,制冷正常。观察2天制冷也正常。就是发现压缩机旁没有化霜水流出。请问师傅们这种问题怎么修?

网友:
干了2天了,居然还没有水出来,确实不正常。难道还没有到巅峰状态?
要不把传感器换换?
再干一天估计就有水了

网友:
化霜电路接触不良的不少。试机一周正常可交付。

网友:
有的发热管冷电阻正常.发热变值制冷差.冷藏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