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213tx笔记本电脑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09-21):
目录:
第一部分、流程图
一、流程图
二、流程图说明

第二部分、维修
一、故障现象
二、维修过程

------------------------------------------------------------------------------------------
第一部分、流程图
一、流程图

------------------------------------------------------
二、流程图说明
1、无任何外接电源时,CMOS电池给南桥的RTC模块供电。
2、通过电阻和电容产生延时复位RTC模块。
3、32.768KHz晶振起振。
4-1、插入适配器,通过P101的体二极管,P2=18.3V。
4-2、当电压高于13.64V时输出高电平,驱动PQ109导通。ACOFF#高电平截止PQ102。
5、PR106和PR109分压得到7.84V电压,PQ101和PQ103导通产生大电池公共点B+。
同时给PU301的VIN脚供电。
6、EN0通过620K电阻到地,允许两路LDO,分别输出+3VLP(改名为+3VL)和VL。
7、EC得到+3VL后,通过电阻电容延时得到ECRST#。
8、Y5=32.768KHz的晶振得电起振。
9、EC读取EC  ROM中的程序开始配置脚位。
10、高电平检测到适配器,ACOFF输出低电平截止PQ106。
11-1、在适配器模式下,EC_ON输出高电平开启+3VALWP(改名为+3VALW)和+5VALWP(改名为+5VALW)。供电正常后输出PG给南桥RSMRST#。
11-2、在电池模式下,可能需要按电源开关,才能输出两路PWM且PQ106输出高电平,电池通过PQ102的体二极管产生小电流公共点。
12、按下电源开关ON/OFFBTN。
13、产生SLP_S5#/SLP_S4#/SLP_S3#。
14、由SYSON输出高电平开启PU701,输出内存供电。
15、由SUSP#输出高电平开启+5VS/+3VS/+1.5VS/ VCCP /+VDD_MEM18/NVVDD等。
16、产生+1.1_PCIE(此接口见SIM7600CE模块(GSM/GPRS)调试汇总)和+0.9VP。
17、由VR_ON通过PU201开启CPU供电
17-1、供电正常后产生VRMPWRGD,改名为VGATE给南桥。
18、SLP_S3#完成S0供电以后,EC发出M_PWROK给南桥,由南桥的CK_PWRGD开启时钟,输出各路时钟。
19、南桥发出CL_RST#给北桥
20、EC发出PM_PWROK给南桥和北桥。
21、南桥得到供电、时钟、复位、两个PG后,发出H_PWRGOOD给CPU。
22、南桥产生PLT_RST#复位平台,产生PCI_RST#。
23、北桥收到PLT_RST#后发出H_RESET#给CPU。
24、CPU开始工作,发出ADS#开始寻址,读取BIOS进入POST上电自检亮机。

PWROK :电源正常信号,所有电源分配总线稳定99ms以及PCICLK稳定1ms时,PWROK给南桥一个有效标志。
PWROK可以异步驱动。PWROK低电平的,南桥就会认为PLTRST#有效。
注释: 在正常的三个RTC时钟周期里南桥使电源完全复位并生成完整的PLTRST#信号输出,PWROK必须是最小值处于无效状态。PWROK必须无假信号,即使RSMRST#是低电平。
CLPWROK:
控制LINK电源正常信号:当CLPWROK有*词语被过滤*,表示从电源到控制LINK子系统(北桥、南桥等)是稳定的以及通知南桥使CL_RST#无效直到北桥收到这个信号。
NOTES: 1. RSMRST#无效之前CLPWROK不许有效。

------------------------------------------------------------------------------------------
第二部分、维修
一、故障现象
插上电源适配器,接口上的灯亮。按开机键,开机键处的指示灯亮一下即灭。接口处的指示灯也会灭掉。
自用电脑有些年头了,板号LA-4102P,CPU:P7450,有独立显卡。

------------------------------------------------------
二、维修过程
第一步、退掉内存和CPU。
第二步、各大电感打值正常。
第三步、测51125的+3VALWP和+5VALWP电压都有,按开机键后就都没有了。
第四步、短路保护隔离电路中的PQ101和PQ103,看是不是只产生了小电流公共点。涛声依旧
第五步、怀疑后级短路
1、断开PJP302和PJP303,测+5VALW有1.6V,测+3VALW有1.3V,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2、断开PJP501、PJP502、PJP503、PJP701、PJP702、、PJP603、PJP605、PJP601,故障依旧。
第六步、查51125

1、查供电电压正常;
2、查工作条件,ENTRIP1、2在是否按开关键都是有的,VREG3、5是否按开关键都是有的;
3、查+5VALWP反馈电压VFB1正常;
4、查+3VALWP反馈电压VFB2,发现+3VALWP电压会掉电,+5VALWP跟着掉。
第七步、换PC309电容,我这没有固态电容,就搞一个红宝石470uF电容。
OK,能正常触发,维修结束。

电容太大,装于D壳的下方。此电容容量不能太小,否则会出现关机以后等一段时间才能开机的现象。

------------------------------------------------------------------------------------------

楼主:
相关资料

HP CQ45图纸板号: LA-4102p_dis_0225.pdf

网友:
不错,楼主思路清晰,资料详实,谢谢分享

网友A:
这也太高深莫测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高深莫测了....谢谢分享....

笔记本启动时,电源的给定是按次序的,也就是说EC给电成功后,内存给电,成功后,CPU给电,成功后,跑码开机,这里只是一个大概的描述,大概也就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2021-10-22):
回复学习一下,多谢分享

网友(2023-03-14):
电路图能找到真不错,我以前有台三星460笔记本没有电路图,搞的一塌糊涂,网购主板换了又用了一年多还是老毛病,电源不触发,最后彻底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