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数据] 求助,帮我修改一下这个数据,谢谢

楼主(2021-09-21):
就是这个,谢谢。

网友:
主板上的3.3V和1.8V是否正常哦。数据没有问题。随便给你山寨了一个。机子型号也不写出来!

楼主:
谢谢刘老师的回复,你给的数据也不开机,旧机子拆了个25T80装上能开机,但所有功能不对,机子型号  科威龙  DVD-938A  版号  RC8202L-HDU  三洋光头。谢谢。

楼主:
不是三洋光头是索尼光头

网友:
再改一个缓存是16M的试一下。你那机子的缓存是32M的,可能缓存不良,这个是用16M缓存的数据山寨的。 再改一个。

楼主:
我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