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电阻,我已经投降了

楼主(2021-09-21):
长虹外机变频
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R50  R51  R52这三颗电阻你只需要去掉任意一颗,,其它两颗在线测量也会马上变为正常182K。你只要三颗电阻焊在板子上,三颗电阻每一颗马上都变为10M"红表笔接P这个方向测量每颗电阻都为10M,黑表笔接P这个方向单独测量每颗电阻都为47K“
我已经要疯掉了。
"三颗电阻全部换新,同样的现象”
“备注:电路图标注有误,实际用的是1823”,"万用表也换了福禄克  优利德“  电阻间铜箔绝对没有断
求大神科普,什么原因?

补充:照片一是三只电阻都焊好的R50接近5M   照片二是取掉R52后,R50恢复正常的182K. 发贴前是10M,这时候是5M,不知道为什么

总结:因为我已经用灯泡放过电。 但是大鹰师傅和其他几位朋友都提到电容,我特意测量了下电容,电压为0.4V.   大鹰朋友说短接下电容。我用导线短接了电容。 再去测量电阻,,,居然恢复正常了。我想说一句wocao...........
特别感谢大鹰朋友!

网友:
不用贴片的不行么?

网友:
好好学下欧姆定律

网友:
应该是不可能,先冷静一阵再去看问题

楼主:
表笔接每一颗电阻两端测量,,,,都为10M.
欧姆定律告诉我,不管这颗电阻前面  后面 还串联了多少电阻,都不应该大于这颗电阻
也就是说,单独测量每一颗电阻,小于182K是完全有可能的,绝对不应该大于182K.

网友:
外接510K电阻试下

网友:
在路测量大电阻本来就不准确,受电容,环路等影响。 你要是有疑虑,三个电阻焊好,。断开之前或之后的铜箔,保证电阻就正常了。

网友:
学习学习,谢谢师傅们的经验。是不是万用表的内阻上通过的电流与D7D8等原件上面通过的电流叠加变化后的电流不一样,电阻的值就随着变化了。这里测量电阻的值好像没有什么意义,P端的电压值受到这三个电阻影响的几率很小。个人拙见,见笑了。

网友:
这不太可能,把大电容短路再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