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变频空调制冷问题

楼主(2021-09-21):
海尔1.5匹变频空调,r410a制冷剂,开机半个钟后细管结霜,压力在9个压,电流正常,压力降到5个压制冷效果就不好了,请问是堵了吗?

网友:
光有低压没有高压不好做判断啊

网友A:
R410的工作压力根据气温变化而变化,一般在8-10左右,你这应该缺制冷剂,可能机器漏

网友:
最好的办法放掉,按机子要求的量加。

网友:
按照3,4楼的建议去检查维修,漏的面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10的工作压力根据气温变化而变化,一般在8-10左右,你这应该缺制冷剂,可能机器漏 ...

可是我高低压都打了,都不会漏,抽完真空放了一晚上也不会漏

网友B:
有膨胀阀的话拔掉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膨胀阀的话拔掉再试试

现在就是怀疑膨胀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膨胀阀的话拔掉再试试

弱弱的问一下,如果换膨胀阀的话可以只换线圈吗?阀体还是用原来的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