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充电器指示灯一直闪不充电,碰到这个故障很多例!修好的没几个!

楼主(2021-09-22):
充电器300v正常,3842的7脚11伏跳动,8脚1.4伏跳动,换3842.431.和3842的8脚涤纶电容依旧,测量次级不短路,变压器不虚焊不断路,启动电阻150k,3842的7脚供电的二极管没问题,就是找不到问题所在,咱们论坛也没有相关的案例,网上搜了半天也没有,家电维修书籍也没有,难道这个故障真的很难吗?,

网友:
7脚是不是有个小电解吗,先换上再说

网友:
也许洗后就好了说不定呢

网友:
洗洗更健康。

网友:
转帖:https://www.jdwx.info/forum.php? ... ;page=1#pid10620567 [家电维修论坛](www.jdwx.info)

网友:
降低如上图R4电阻值,不能大于20欧姆,测是否开路。

网友:
一般就是这个故障点

网友:
原理很清楚。

网友:
这类故障本来就是最难的,初次级都不确定,且你换了半天件,除了开机变压器外都和故障点没关系,这类故障分2种场管发不发热,且你还要定位是初次级,实践中经常有主不好的

网友:
3842的8脚基准电压是5V,这个电压不正常就肯定不行!看来楼主对3842的工作原理压根就没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