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制冷剂的压缩机互换

楼主(2021-09-22):
制冷系统压缩机损坏,再找不到原来制冷剂的压缩机的时候,有哪位师傅对压缩机带换过。例如一台5P的R134压缩机损坏,一时找不到相同型号的压缩机,想用22制冷剂的压缩机代换。带换过的效果如何,有哪位师傅改过。

网友:
压缩机的工况/压缩机油对系统能不能匹配/压力/工作状态。这些你能搞清楚都不是问题。不同制冷剂效力可能不同。

网友:
吹系统换上试试呗

网友:
  定频的话,你试一试换上R134专用的压缩机油,R134的压缩机油容易吸水气,更换好后,尽快焊接系统并且多抽一下真空,或者加一点R134然后再抽空

网友:
本来不想说,但若要逞能的话,可以给你几个建议。第一,R134的热效应相当于R22的60%,也就是说功率小40%,替换的R22压机功率要小40%左右。第二,膨胀阀更换为R22专用,干燥剂也要更换。第三,用专用清洗剂清洗管路,更换成R22专用的mineral oil。

网友:
这个不好操作啊,牵涉到很多问题,还是老老实实换一样对压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