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32寸液晶电视花屏 这个屏耳朵呢

楼主(2021-09-26):
32寸长虹花屏   打开后盖没找到屏耳朵  麻烦大神们帮忙看看哪的故障  本人专业修白电 黑电不大懂啊

网友A:
屏耳朵做在玻璃里面了,花屏调屏参。

网友:
三星抖动要修屏,不一定能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耳朵做在玻璃里面了,花屏调屏参。

耳朵做到屏幕里去了啊参数屏幕参数调哪个

网友:
去找度娘,花屏不坟好搞,有的清洗屏线就好了。

网友:
原来又耳朵的现在的生产工艺,都集中在屏里了,花屏不一定是,扯耳朵就能搞定的。

网友:
好象32寸不一定有耳,屏幕大的才有。
看看楼下怎么说。

网友:
这是重影吧

网友:
横线没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