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资料] 25Q32代换25X40修复长虹LT24630X灯不亮不开机

楼主(2021-09-26):
长虹LT24630X灯不亮不开机,开机检查发现电源板12V,5V都有,只是12V有14V,5V正常,当时误以为12V过高引发主板保护,后来电源带负载发现正常,估计是12V空载的原因。于是大概检查了主板几个稳压器电压,发现除了二次开机的供电没有其他都是好的,于是怀疑数据出错,拆下程序存储器25X40读取,结果读取错误,后来强制写入,结果又显示写入错误,手里没有相同芯片,看看电路板可以用25Q32存储器装上去,于是用一个25Q32存储器写入数据装上芯片,电视机可以开机了,不过是花屏幕,于是进总线调节屏幕参数,电视机彻底修复。

MST_EXT_SPI #ISP_20171225_161451.rar

网友:
以前那些报废的中6中9卫星机顶盒很多这种存储器,25Q80(1M),25Q40(512K)!

网友:
主要是数据,有数据刷起来就简单了。

网友:
长虹这款机型确实系统出错还是挺多的.修了估计有3 4台的样子.因为这种24寸电视本身在本地拥有量不算大所以算是多的了

网友:
估计原来的存储器往后的很多地址没有写码。能赚多少钱?

网友:
大材小用

网友:
怀疑数据问题,一时又没合适的数据我总是把原机的拷到另一存储器中再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