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老彩电!日菱ST2138B不能正常开机

楼主(2021-10-03):
接修一台日菱ST2138B,农村一位老人的电视机,十几年了保养成色还不错,送修时不开机,没有图纸,只能凭经验,上电后电视机待机指示灯正常显示,遥控和面板按键均不起作用,开机盖,反过主板发现电源部分和处理器部分的焊点几乎全部都有补焊痕迹,心里明白,这是二手活,肯定有难度,测量电源功率三极管基极时电视开机,AV上视频信号图像正常显示,关机在开机还是不能开机,在测电源调整管基极电压电视机又能正常开机,怀疑电源激励故障,可是测电源次级输出电压基本正常,再次怀疑是遥控开机电路问题,先测量遥控接收电路正常,处理器没有输出开机电压,这时,电视机又自己开机了,可是调整遥控各项功能失效,蓝色屏幕右下角一个奇怪的黄色字符,按电视机面板各个按键除音量+键,都会关机,只有按下音量+键屏幕上有音量字符,字符位置在屏幕左侧显示,只显示一半,并且字符特变大,这时怀疑i2c有毛病,或者晶振频率有误差,先简后难,测一下晶振,发现频率在在12khz左右闪动,正确时钟晶振32768hz,明显震荡频率不正常,正好手头有配件,换上后开机正常,字符正常,上视频信号也正常,完工......

网友A:
谢谢分享。古董修好也收不了多少钱

网友B:
抓住病根解决问题 你是用什么仪表测量的频率?

网友:
谢谢分享!论坛有您更精彩!

网友:
用看奶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抓住病根解决问题 你是用什么仪表测量的频率?

用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古董修好也收不了多少钱

这些天连续下雨也不忙,一个老人,先不说挣多少钱,在农村搞维修,没有特别挣钱的大活,苍蝇腿也是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