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的电脑启动直接进BIOS的故障

楼主(2021-10-10):
想不到的电脑启动直接进BIOS的故障

主板华硕B85-MG,CPU-I5,前些年的经典配置,最近发现启动直接进BIOS,重新配置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启动顺序后才能进入WIN....

手头有正常电脑,想想更换配件是最好最省事最直接的办法啊

有用没用换了再说

电池,纽扣电池,新的,无效

换内存条,无效

换电源,无效

国庆休假没事

换主板?换华擎主板,正常了。

难道是主板?

这可是不好修,尽管电子器件价格近乎于零,

做好准备,前些天网购一包,一块八,运费在内。

刚才再次仔细看,换主板连带CPU和散热器也换了,难道是风扇?

换CPU风扇,正常

折腾一溜十三招,主板没事,是CPU风扇不行了,但是还是在转的啊?

奇怪?

总之,启动直接进BIOS的故障,CPU风扇也是罪魁祸首之一。

THE END

网友A:
没见过
不明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
不明白
......

也是不细心,在开机进入BIOS的英文指示上有 - - - -  CPU风扇有故障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如果每次断电都会这样,那是主板不保存,电池供电路之类的

网友:
风扇问题进入第一画面应该有提示

网友:
所有电脑启动时都是先进入BIOS,自检(POST)正常后读系统。自检不正常时会发出警示音。根据主板型号及警示音可以查到故障点。

网友:
风扇问题开机有英文提示的  CPU FAN

网友:
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