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三洋黑白电视机

楼主(2021-10-10):
请教高手,三洋黑白电视机284U1.有声,雪花正常,调节目有节目声,出不来图像白屏,电源电压正常,行管电压c极18伏,视放管c极83.6v,..b极2.6v...e极2.1v请教高手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
哪有模拟信号?

网友:
图像中放电路检查了吗?

网友:
这个宝贝收藏

网友:
图像中放电路  失谐造成的 !查中周内的谐振电容,最好换新

你那里还有模拟信号 ?

视放管c极83.6v  是不是太低了 ?

网友:
先检查信号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有模拟信号?

影碟机射频端不是吗?

网友:
行管c极电压正常27v左右,中放电路有故障会引起白板,也就是没有雪花点

网友:
情怀无敌

网友:
行管c极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