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示波器普源和优利德哪个好

楼主(2021-10-12):
看了优利德的2152CEX(150M)和普源的DS1102Z-E(100M)。普源的这个波形刷新率高一些。这个两个哪个好用一些。请师傅们指教一下。

这个波形刷新率高一些。

这个波形刷新率高一些。

网友:
150M优利德的性能好些。如果价格能便宜些。优利得当首选。

楼主:
普源波形刷新率30000W高的多。优利德的才5000W,不知道这个参数对于我们家电维修使用影响大不大。

网友:
感觉这个东西作用已经不大了  crt时代 这个东西作用更大  现在修电视 主板一块才多少钱  花太多时间进去 不值得

楼主:
主要是修空调变频板用

网友:
普源的可能更实用些。

网友A:
您需要一台是德1102g

网友:
100m足够了,其他都多余,

网友:
不看牌子肯定刷新采样高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需要一台是德1102g

师傅好。手持的用不到,价格太高。我在工作台上用。

网友:
要是我选  选优利德   性价比高

网友:
各有所长

网友(2021-12-11):
买了个普源的,不过还不怎么会用,炸了一次,都有点心理阴影了,买个隔离变压器再弄吧,有点怕了。

楼主:
我也买的普源的1102Z-E,还可以。

网友:
用的是伊万的521

网友:
泰克的不香吗我手上有闲置的才百块

网友B(2022-02-13):
我想买一台交直流两用的,测量热底板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买一台交直流两用的,测量热底板方便。

你需要差分探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差分探头

差分探头可以解决示波器探头接地端测量热底板造成的短路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分探头可以解决示波器探头接地端测量热底板造成的短路问题吗?

当然可以,探头是单独供电的。